为什么做了假牙吃东西就不好吃了

楼主(2008-04-28):
正序浏览
为什么呢?

网友A:
可能是不适应吧?

网友B:
一个假牙都是分别固定在周围的的两颗牙齿旁边的,所以,假牙和真牙之间会有缝隙,而且咬一颗牙齿三颗牙都同时会动,不舒服,而且时间长了会有一些脏东西清理不掉。过几年你假牙旁边的牙齿就开始坏了。种植牙上面我说了,是固定到骨头钉上的,寿命和舒适度比较高,但是就是时间长,一年之内要做三四次手术,还要拍CT片什么的,相当贵。种植牙要是多做几颗相对要便宜一些。要是只有一颗牙要换假牙,我觉得不适合。当然,象特殊的职业,比如演员呀,大款呀什么的到可以考虑。象我这样的无款阶级就不要考虑了。 ;)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比起一般的镶牙,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E:
假牙咬合力和碾磨能力都不如原装的!

网友E:
现在工艺太落后,所以还是原装的东西最好!

楼主:
难道牙齿也有味觉?

网友F:
没试过假牙吃东西...呵呵

网友B:
种植牙就是在骨头上钻个控,把钛合金的牙螺丝钉拧在里面。过了半年,等骨头和螺钉长在一起了,再在螺钉上面做一颗假牙,哈哈!

网友G:
呵呵,漫漫就好了.

网友H:
适应了就会好一点吧?

网友C:
谁做过种植牙呢

网友B:
假牙的磨和程度不好。要是找一个好的口腔技工做出来的假牙,过了半年的磨和期,吃东西就好吃了。要是做的假牙不好,吃东西嚼不碎,呵呵,我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