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预购1部可飞油直和油固的控

楼主(2008-04-28):
新手,预购1部可飞油直和油固的控,金额控制在2000-3000(超支点也可以),各位大大推荐一下应该买什么控呀?还有可以说明下好出拨,在此谢过咯

网友:
FF9或9X2

网友:
这个价位基本就是FF9  9XII

楼主:
那哪种控更好用的呢?稳定性能更高,还有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
FF8呢?应该也可以吧

楼主:
呵呵,现在看中了台9X2,大家说说最低多少可以入呀?配置是怎么样的?还有买来后第1次怎么检查呀?谢谢各位大大咯

楼主:
大家帮忙说说呀

网友A:
既然你的预算在2000以上,那就直接上FF9或者JR9吧,FF8最好别用了,功能过时了,不人性化,FF9,JR9,或者天9,如果你不是超级发烧友的话,够你用一辈子了,另外我觉得2.4G没必要上,没用,没出2.4的时候高手不也照常在用吗,2.4我觉得是浪费,有钱人才上,没那个必要,

网友A:
补充一下,我觉得还是FUTABA的控兼容性比较好,JR的有时候选接收机的时候有点受限制,新控买回来没什么可测试的,短时间内你也测不出有什么毛病,除非是没信号,新控买回来主要是试试各个通道都好不好使,拉一下距离,

楼主:
那FF9有具体价格和具体参数是怎么样的?

网友:
预算挺高啊,还考虑什么 啊FF9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的预算在2000以上,那就直接上FF9或者JR9吧,FF8最好别用了,功能过时了,不人性化,FF9,JR9,或者天9,如果你不是超级发烧友的话,够你用一辈子了,另外我觉得2.4G没必要上,没用,没出2.4的时候高手不也 ...

支持! 就是这样的。用嫁接法上2.4G,花的那钱可以多买两个原厂变频接受了,同样能实现避免同频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我觉得还是FUTABA的控兼容性比较好,JR的有时候选接收机的时候有点受限制,新控买回来没什么可测试的,短时间内你也测不出有什么毛病,除非是没信号,新控买回来主要是试试各个通道都好不好使,拉一下 ...

再顶你!
JR 9X2的确是好,但是配副厂接收机的确是问题。我和我身边的朋友试验过 “蓝箭” 微接和“红鹰”RD620 二次变频了。效果总是不理想,总是有抖舵,不只是接收机问题还是发射机问题。我已经对国产副厂接收机失去信心了,折腾几次的钱都够买JR原厂的 RS77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