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合一U狗(X6) 加上4。00。051(G4)终于爽飞啦!

楼主(2008-04-28):
把G4从光盘上的4.00.035升级到4.00.051后,用EMU3.1就可以进入G4,再用X6模拟狗来接入控就可以玩啦! 我用的控是0406A,可以用5个通道,正在爽飞中!

楼主:
这个时候X6实际变成了一个控的输入接口而己了,有X6的可以爽飞啦!

网友A:
是利用了X6 的通用游戏控制器接口

楼主:
对,就是利用了X6做为一个标准的硬件接口来用,软件方面还是靠的EMU来破解。

网友B:
x2就可以了,除了凤凰还不行,其他的模拟器都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