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抓加工细长偏心轴及使用BB-25的感觉

楼主(2008-04-28):
轴长是轴径的8-11倍。没有用尾顶。偏心部分也有56毫米长。开始感觉没根。加工出来看两轴相切部分比较满意。
买床为自己玩,BB-25到家也没有测精度。今天加工这轴,上来处理端面打孔攻丝。为省料省事轴柄是镶嵌上的。镶到差5毫米再也进不去了。只能把攻丝的一边切一段下去。这活倒头折腾了几次,轴柄又时镶嵌上的。现在想夹着15毫米镶嵌轴柄在72毫米以外的轴尾重新在攻好丝的螺孔中续打孔再攻丝。想着可能性不大。绷上活用钻头试探性打,几乎没有蹭螺纹直接入底!!好床··重复精度叫人满意!
!

网友A:
楼主的床跟我的是一版的,不知道是齿轮变速还是皮带变速?我的老床都很多年了还不错,就是缺零件

网友:
一般的小车床都能做到.没什么特别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床跟我的是一版的,不知道是齿轮变速还是皮带变速?我的老床都很多年了还不错,就是缺零件

这种床都是齿轮变速的吧。我的是齿轮变速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轴是干什么用的?关键的你没说,偏心是怎么车的?是在一个卡抓上加垫快吗?
不好意思。今天中午吃完饭太晚了,我问同桌吃饭的说:双口离杨柳青还有20多公里,太远了我就没去。原来我以为就在杨柳青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轴是干什么用的?关键的你没说,偏心是怎么车的?是在一个卡抓上加垫快吗?
不好意思。今天中午吃完饭太晚了,我问同桌吃饭的说:双口离杨柳青还有20多公里,太远了我就没去。原来我以为就在杨柳青附近。

嗯恩,是垫弧形块车的。估计你们来不了。从那边走比较远。我正做块换刀架。是简易板的,看看做完效果怎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恩,是垫弧形块车的。估计你们来不了。从那边走比较远。我正做块换刀架。是简易板的,看看做完效果怎样。

弧形垫块是特意加工的吗?根据偏心度决定垫快厚度? 根据夹持工件直径决定弧度? 给拍个特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弧形垫块是特意加工的吗?根据偏心度决定垫快厚度? 根据夹持工件直径决定弧度? 给拍个特写

俺弄的没有那么精密,只是考虑卡盘夹得部分小,用弧形的可以提高夹持力度和同心度。找段口径相近厚度相同的管锯一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