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手机冲电板能DIY平衡冲吗?

楼主(2008-04-28):
(请教)这个手机冲电板看起来好简单,能DIY平衡冲吗?效果又会怎么样,望请老鸟指点迷津,感激不尽

网友A:
可以,电流不大

楼主:
原帖由
ysr
于 2008-4-28 14:46 发表
可以,电流不大
请问是不是改最大那个电阻就能加大冲电电流,谢谢!

网友B:
好象是这样改,看不清楚,不太好说。不过用来做平衡冲应该没问题。

网友C:
这样的充电器改电流要换三极管的,8050本身的电流输出就不大。

网友D:
不行,非隔离电路不能组,你除非每组都用单独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