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可否用LAMA四合一改造双驱玩具船。

楼主(2008-04-28):
刚购买一只双驱380玩具船,不能走直线,不能调速,手头正好有闲置的LAMA四合一,想用来分别控制二只
电机
,其他通道还可用于动作控制,不知可行?请高手指导。
谢谢!

网友A:
搞搞看啦````

网友B:
应该可以!

网友C:
四合一裡的陀螺還能起作用嗎?

网友D:
1、LAMA四合一驱380会烧,电调部分必须扩容

网友D:
2、扩容后可以,陀螺起作用,玩具船具有自动回**能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

楼主:
请问如何扩容?

楼主:
是不是换掉SS14?用什么型号的换?谢谢!

网友E:
这个不太合适吧

网友F:
LAMA的前后马达不一样。。。

楼主:
原帖由
四驱改
于 2008-5-6 06:11 发表
LAMA的前后马达不一样。。。
???

网友:
怎么会不一样呢,完全一样啊

网友G:
原帖由
四驱改
于 2008-5-6 06:11 发表
LAMA的前后马达不一样。。。
你是不是说的是转速不一样?如果不是那是哪不一样呢??

网友H:
ESKY确实电机A和B分别卖,但只有齿轮在轴上的位置不一样,电机本身一样。

网友:
转速应该完全一样吧...

网友I:
还有陀螺功能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