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7.4v的锂电怎样改成6v

楼主(2008-04-28):
请教 7.4v的锂电怎样改成6v     我有二块7.4v的锂电 以前飞拉玛的现想用在固定翼接收机上 听说加个电阻什么的可改成6v  怎么整呀

网友:
用在接收机上,电流不是很大,串联两个整流二极管降压就可以了。

网友A:
买个集成稳压器,2元搞定。

网友:
也可以用6v的稳压二极管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集成稳压器,2元搞定。

要求输出6v电压,集成稳压的稳压压差太小。如果要求输出5v,那么用7805集成稳压也可以。

网友:
用7806~·有的
每块大概1A,
如果不够大,两块或者三块并在一起
记得加散热片~

网友:
HOHO!楼上说的够多了!

网友B:
接收机在3-6V都能工作。直接用7805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在3-6V都能工作。直接用7805就可以了

对!这个方法好,简单,安全,实用.

网友:
在7806的输出端 接个0。7V  降压二极管  =5。3V
在7805的 接地端串个0。7V 降压的二极管 输出 =5。7 V
呵呵 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别急着感谢,楼上的做法大部分都是错的
1、串二极管降压是肯定不行了,7.4V锂电是一个从8.4~7.2的不稳定电源
2、用7805是不行的,7805要求输入输出压差在4V以上才能稳定工作,就是说,6V的输出,输入应当用10V以上的电压。从实践来看,大部分商家用78M05,所以你可以买78M05,但是你又要6V?
3、用7805加垫整二极管也不行,理由同上,压差问题
4、用6V稳压管也是不行的。接收机耗电省,但是舵机不是省油的灯,一般这个电源要求输出1A电流,用一个稳压管搞定1A的稳压电源?散热片得50g以上

可行的做法:
1、用1117之类的低压差稳压块(LDO),用可调型的,调到6V
2、用TL431配合三极管搞定,不过看你问出这个问题,应该也不是这一行的

网友:
太复杂的方法应该不适合楼主了,可以找个闲置或者坏了的电调……

楼主:
谢了  谢了!!!  都是好心人呀  不改了 听说改了也不好用

网友:
13楼正解,电子专业人士。其他人半桶水,误人子弟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买个Bec

网友:
gale上将确实专业,不过把LZ吓回去了。

网友:
买个外置UBEC最方便实用,价格便宜,几十块搞定

网友(2008-06-13):
脚印、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