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打了我一拳的OS50发动机

楼主(2008-04-28):
这个发动机只飞过30个起落啊

惨 惨

  十多米的空中死火还好,平时不敢尝试的熄火降落,这次尝到死火降落了,还算一个突破顺利降落

网友:
O啦,还修得好么!

网友:
汗,连杆碎了。我的OS刚磨合好,不知LZ的OS烧的什么油?主油针什么位置?

网友A:
呵呵   是不是风扇松了造成的哦       卖给我当配件算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是不是风扇松了造成的哦       卖给我当配件算了哈

严重BS这样的人!不管别人死活!
连关切的话都没一句!只晓得自己占便宜!
在此本人对LZ表示同情!是不是它OS的质量问题?东西留着,找315告它!

网友:
很惨烈啊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燃油,油针位置?

网友:
OS是没有服务的,按道理这属于质量问题。

连杆质量好的话应该是卡住,不应该碎掉!何况是新发动机!
可是你只能找315了,OS没有服务呀!
       建议你看看轴承碎了没有,如果没有碎就一定是质量问题了!

楼主:
损失连杆1支 活塞1个
          活塞是连杆断后压裂活塞边一小点,但也不能用

副油针是1 : 1/4油针

网友:
从图片上看不像是发动机的质量问题!

缸头内部很光亮(估计火花塞没有断丝,不然会有小麻点),活塞无划痕,活塞环起码看起来是完整的,说明并不是因为断环或者活塞抱死造成的!并且从图片上看,活塞和缸头的颜色正常,估计不会严重贫油。这样的情况应该是曲轴突然抱死的同时活塞依旧下行,造成连杆弯曲,并且连杆下端碎裂!应该找机体方面的问题。。。。。

网友:
jianxuebin朋友你好!

你的发动机问题我专门问了我们的胡工,胡工是这么说的:“发动机连杆并没有断而是连接主轴关节部位碎掉是属于纯粹加工质量问题,1、关节部位铜套和铝连杆加工配合过松引擎高速或使用疲劳导致润滑孔偏离没有润滑最后高温碎掉。2、关节部位铜套和铝连杆加工配合过紧导致铝件安装铜套时就以有损伤。
    连杆弯曲是下关节碎掉然后连杆被主轴摔块击伤的!
而且碎掉地方明显有烧坏的黑斑,因该是属第一现象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出来大骂OS的机器啊,这要是三叶变成这样,早出来一大堆人JJYY了,对楼主表示同情

网友:
我认为  12楼的说法准确

网友(2008-07-25):
我的0S50连杆上周也碎了

网友:
OS的次品, 算LZ倒霉,但是为什么没人出来骂啊! 那我先骂了啊!    TMD这是OS做的什么破B东西,飞了30回就挂了,以后谁再买就大孙子.

网友:
太可怜了.哎.伤到人没有呀!

网友:
碎了
也碎了

网友:
,今天我的OS50蓝头连杆也断了!就悬停也断!我想问问.OS质量在中国谁管?

网友B:
好可怜啊!

网友C(2008-10-30):
我用的也是os刚三个起落

网友D:
os50这款以出现很多起了,光追求减轻重量了。

网友E:
报废了 可惜

网友F:
我的也断了,发动机出了400买的朋友的二手

网友G:
象是用的成品油吧 加点bm油就不会这样了。请大家拍砖

网友H:
靠!看来还真是质量问题!我的和老弟的是一个毛病!照片为证!!!
靠!看来还真是质量问题!我的和老弟的是一个毛病!照片为证!!!强烈要求OS给个说法!!!

网友H:
请关注我新贴发图!!

网友I:
看断裂的切口,好像材料上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