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2

楼主(2008-04-29):
请问我的9X2开得时间长时候后面的高频头有点点发热是不是正常的?大家有发现这个问题吗?

网友:
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正常

网友:
而且,不拉出天线的话会更加烫。

网友:
相当正常!要不热那才不正常呢!

网友:
9X2还是把出一点天线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