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旋桨与拉力的关系。

楼主(2008-04-29):
玩了几天的海魔,到今天还没弄清楚桨与功率的真正关系。
直径、螺距、扭矩、转数之间都是啥关系呀?有公式吗?比如:如果我想让让一条遥控船拖动4个人的皮筏子以15公里的速度行驶,至少要装多大的桨并且配合多大的电机才能胜任?弄明白了有 喝 。

网友:
螺旋桨的设计理论非常复杂,就不在这里详述了,但由于目前在船模上使用最多的动力推进装置就是螺旋桨.
现简述如下:
  直接影响螺旋桨性能的主要参数有:
  a.直径D——相接于螺旋桨叶尖的圆的直径。通常,直径越大,效率越高,   但直径往往受到吃水和输出转速等的限制;
  b.桨叶数N;
  c.转速n——每分钟螺旋桨的转数;
  d.螺距P——螺旋桨旋转一周前进的距离,指理论螺距;
  e.滑失率——螺旋桨旋转一周,船实际前进的距离与螺距之差值与螺距之比;
  f.螺距比——螺距与直径的比(P/D),一般在0.6~1.5之间;一般地说来,高速轻载船选取的值比较大,低速重载的船选取的值比较小;
  g.盘面比——各桨叶在前进方向上的投影面积之和与直径为D的圆面积之比。通常,高转速的螺旋桨所取的比值小,低速、大推力的螺旋桨所取的比值大。例如,拖轮的螺旋桨盘面比大于1.2甚至更大的情况也不少见

楼主:
谢谢您蒋先生!您的意思是说尽量采用KV值比较小的电机配备大桨才能达到我的要求了。

网友:
太复杂了

网友:
能理解`~~~~~~~~~~顶上

网友A:
同问  KV2200的电机 外转的2212  带多大的桨,速度能起来的?
我现在装的HBX的桨,严重不起滑!

网友:
二楼详细。

网友:
无刷电机的一些基本知识模型用无刷KV值低的有1-2千,高的到5-6千,他表示的是电压每升高1伏,转速增加的数值,对于无刷,这个值是个常量。
对于同种尺寸规格的无刷来说:
绕线匝数多的,KV值低,最高输出电流小,但扭力大;
绕线匝数少的,KV值高,最高输出电流大,但扭力小;
单从KV值,不可以评价电机的好坏,因为不同KV值有不同的适用场合:
低电压环境(7.4v)
KV值低的,由于转速偏低,适合配较小的减速比和较大的螺旋桨,靠较大负荷来提升电流,输出较大功率;
KV值高的,由于转速较高,适合配较大的减速比和较小的螺旋桨,在满足输出功率的条件下,要减小负荷,避免电流过大;
高电压环境(11.1v)
KV值低的,在这个电压环境下可以达到较高的转速,扭力也不错,比较理想。需要配和较大的减速比和较小的螺旋桨,在满足输出功率的条件下,要减小负荷,避免电流过大;
KV值高的,在该环境中转速过高,为避免电流过大,要尽量减少负荷。利用其高转速,用于涵道风扇发动机很适合。
7.4v 和 11.v 只是举例说明,是常用的小级别。无刷的电压范围很宽,性能惊人。
转与http://bbs.5imx.com/bbs/post.php?action=edit&fid=58&tid=225598&pid=2967568&page=1&extra=page%3D1

网友:
我还要说句的是速度和扭矩的关系!
在功率一定的情况下,省距离(速度)费力,费距离(速度)省力!这是基本定理!
我记得我在学校的时候,看过一本《柴油机》书,里面讲的就是船用发动机与螺旋桨的匹配!现在找不到了!55555!
这个动力与螺旋桨的匹配的问题是很难弄的!(怎样效率才最高)
最好的办法就是实际反复的实验!(没有捷径)

楼主:
再次感谢蒋先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问  KV2200的电机 外转的2212  带多大的桨,速度能起来的?
我现在装的HBX的桨,严重不起滑!

我也用过HBX的浆,贪便宜,不过我用2217,kv3500,3s,轻松起滑,起步抬头

你的2212,kv2200应该要上大点的浆,如435左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过HBX的浆,贪便宜,不过我用2217,kv3500,3s,轻松起滑,起步抬头

你的2212,kv2200应该要上大点的浆,如435左右试试

HBX的桨,螺据很大,,貌似要很深的桨位置才有效果。我尝试了半浸的桨位  2213  3500KV也不起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了几天的海魔,到今天还没弄清楚桨与功率的真正关系。
直径、螺距、扭矩、转数之间都是啥关系呀?有公式吗?比如:如果我想让让一条遥控船拖动4个人的皮筏子以15公里的速度行驶,至少要装多大的桨并且 ...

谨供参考:
推力= 推力系数X 转速X转速X直径X直径X直径X直径
扭矩=扭矩系数X 转速X转速X直径X直径X直径X直径X直径
功率=功率系数X 转速X转速X转速X直径X直径X直径X直径X直径

网友C:
牛哥,你用科学记数法嘛....这样好难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哥,你用科学记数法嘛....这样好难看啊~

这里编辑排版功能不够用,你就将就看吧。

网友D:
谨供参考:
推力= 推力系数X 转速X转速X直径四次方
扭矩=扭矩系数X 转速平方X直径五次方
功率=功率系数X 转速三次方X直径四次方

楼主:
怎么不让咱改头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谨供参考:
推力= 推力系数X 转速X转速X直径四次方
扭矩=扭矩系数X 转速平方X直径五次方
功率=功率系数X 转速三次方X直径四次方

少数一个手指头

网友:
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