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变压器降压到12V左右怎么办?

楼主(2008-04-29):
记得可以用几个电容和电阻做吧?

或者也可以用IN4001-4007

但具体怎么焊接,选择什么样的管子我不会弄啊。

望知道的高手帮忙啦。

最好画个电路图上来。

小弟谢谢了。

网友:
重绕变压器.

网友:
前两楼出的啥主意哦。呵呵,用三端稳压模块。7812吧。

网友:
给你找了个图。你只要上面这部分就行了。下面这部分是负12V的。就是MC7812就行了。

网友:
LS给的很经典

网友:
7812效率比较差发热又大,建议用DC-DC转换芯片 AP1501/LM2595

网友:
要想简单就用7812
要想省钱就拆线圈,变压器的次级线圈大部分都在最外层,一圈一圈的从变压器里拆下来就可以 了。这样效率最高。或者把万用表的一个表笔接根针,把变压器次级漏出来一点,用带针的表笔插在次级线圈上直接量,够12V了就从那里剪断,再焊根线出来,这样你能得到12V和6V两种电压输出。以前的时候我经常这么干。
不过看你做什么用,有的东西电压要求不高,可以用的电压范围可能很宽,但是你不知道。
我家的电脑音箱要求是12V供电,可是在7V的时候也能正常出声音,只是最大声音变小了。

网友:
用7812不就行了~电流不够多并几块~
哈哈~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帮助.等买个LM317弄弄.

在不行就拆变压器.

网友:
重绕 变压器 是效率最高的
把次级18V 的线圈 拆掉
绕上 稍微粗一点的 漆包线

网友A:
绕线并不是对很多人来说都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线并不是对很多人来说都很简单的。
同意这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