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004电池问题

楼主(2008-04-29):
买机器送的8。4V的电池,拿充电器冲了半个多小时了,怎么电池一点发烫感觉都没有?就光充电器有点温度,这样正常么?

楼主:
对了,还有,0404控右边也有个冲电插口,那是冲什么的?是冲5号电池的?难道是冲那个晶体的?送的充电器不能连接控的那插口,用什么连接?得另外买?有必要买么?

楼主:
电池大概冲多久就好了?到什么程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机器送的8。4V的电池,拿充电器冲了半个多小时了,怎么电池一点发烫感觉都没有?就光充电器有点温度,这样正常么?

半个小时怎么会热呢?怎么也得3-4小时才会充满才会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机器送的8。4V的电池,拿充电器冲了半个多小时了,怎么电池一点发烫感觉都没有?就光充电器有点温度,这样正常么?

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不用那个~~

楼主:
一般不用控的那个充电插口么?

楼主:
一般电池冲多久就冲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2个小时左右,一般电池发烫就可以停了~

楼主:
好的,,谢谢了先,我准备去小飞一下,怕怕, 大家保佑我吧!

网友:
4号机原配是氢电,由于氢电不怕过充,所以充电器垃圾,都以发热作为充满的标志.也就是说,发热了就说明充满了.你想半小时就充满了?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