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monoI monoII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4-29):
请问monoI monoII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一个
比赛
标准,请能讲一下,有些佬要求啊?对
电池
啊,
电机
啊之类的。

网友A:
比赛项目,,7S镍氢,电机没限制,半浸水中浆,<~

楼主:
谢谢LS,
那I 和II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B:
好像是电池颗数的区别 具体多少忘记了

网友A:
I为7s,ii为12s

网友C:
好象还有MONO3!

网友D:
好像船型也不一样

网友E:
原来是这样挖。

楼主:
谢谢LS各位解答,
对此有一点点了解了。

网友F:
MONO必须是单体船

网友G:
MONO 1, max. 7 cell
MONO 2, max. 12 cell
MONO 3, max. 20 cell

网友H:
MONO 1, max. 7 cell#M+h,o6K l4Y;q6W
MONO 2, max. 12 cell3D$a/A V$z#a*M
MONO 3, max. 20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