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摇晃晃的机器还未完工,先干几个小零件过过瘾!!

楼主(2008-04-29):
先前计划是20MM厚铁机架,后因难加工变成角铁,后又因懒又变成用铝,现在成了这样子,只能做软活,铝都干不动。

干几个小零件

不会画惭切开线,随便做个齿轮玩玩

网友:
启动头做主轴有创意,想问转速够吗?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前计划是20MM厚铁机架,后因难加工变成角铁,后又因懒又变成用铝,

太多相同点,呵呵

网友:
只能做塑料?

网友:
帮我加工几个齿轮试试看?

网友:
哈哈,你的刀具装夹方式很有创意!

楼主:
呵呵,本来只用两螺丝固定刀,同心度很难调,多回了两个,调整方便多了。

网友:
没有头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速我没测过,90级的起动器,我用24V的电压,速度还可以,干点PVC之类的,很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本来只用两螺丝固定刀,同心度很难调,多回了两个,调整方便多了。

两颗螺丝没法调 ,多加两个不好调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连接杆铣刀孔是钻小0.5左右的孔,装上电机后再运转电机扩孔,同心较好

网友:
比我强,虽然单薄。但基本原理你搞明白了。在提高就容易了,你的雕刻机可以再提高吗!感觉底座可以,只是龙门架应在加固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