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hybear等高手请进,关于同步整流!

楼主(2008-04-29):
你在这个帖子的268楼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ge%3D1&page=18
提出,建议输出9~12以上的用肖特基管就差不多了,9V一下的为了提高效率而又不计成本的可以用同步整流!
而我试验的结果也正是如此,3路输出5~6v,1A的时候效率还可以(87%),但是如果要3路输出5v,2A的时候效率就不行了,而且整流管发热比较厉害。
于是想到了你曾经提到过的同步整流,再在网上查了点资料看了下
http://www.dz863.com/Power-Manag ... ign/DC-circuits.htm
按照接了个电路试验了下,结果——不行,相当与次级短路。

yhybear兄不知有空否,弄个可以供我这样的菜鸟照抄的同步整流电路,那就感激不尽哪!

楼主:
自驱动同步整流技术

http://www.igbt168.cn/ReadNews.asp?NewsID=515

网友:
暂时还没时间搞,你先突破一下啦!

网友A:
请参考一下电脑电源,十A以上都是半波整流。不要搞的太复杂。

网友:
这有点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考一下电脑电源,十A以上都是半波整流。不要搞的太复杂。

关键是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效率

对,要多尝试,在每一种方法上都要做到一定的深度,喜欢折腾的人就喜欢这样!

网友:
航嘉有一款,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今天尝试了一下,没有使用电压自驱,是在原来的变压器上再绕了一组线圈作为整流mos的Vgs,结果是可以的,1A负载的时候压降只有1V,比原来要小一些。但是也有问题,只是实现了“半波”整流,如果想把另外半个周期的也同步整流,貌似还得再加一组线圈,这样太复杂了。
上午又看了点资料,继续折腾~

网友:
做个记号,关注中…………

楼主:
ls两位老大,不要只是关注啊,帮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只是一个爱折腾的菜鸟,你们忍心看着我这样折腾吗?

网友:
不是不想帮忙啊,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即使是电子行业,也是隔行如隔山啊,技术细化…………

楼主:
偶是搞机械的,估计是隔的更远了,汗自己一个~

网友:
玩同步整流,设备要强悍,具体的驱动方式和MOS管特性相关,至少也得弄个示波器,跟踪一下两个管子导通的情况,你现在应该是两个管子存在某个时刻同时导通的情况,具体可能是MOS管栅极放电速度慢。。。推测的,你上示波器看看吧。

楼主:
呵呵,决定不弄了。没有这个水平,同步整流好像不是随便搞搞就能行的。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哈!

网友:
别放弃啊!!

大家一起努努力,争取有所突破,

然后再找点别的项目,争取把充电器版搞成电子版,嗬嗬,就像现在工具版变成车床版一样,嗬嗬!

楼主:
ls,一般来讲呢,我做事是不会半途而废的,但是苦于我学的是机械专业,对电子的九牛一毛都没有弄懂,俗话说,没有金刚钻拦不了瓷器活啊。

网友B:
别放弃,我有空了和你一起整,我的单片机控制的4S充电器板子快画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放弃,我有空了和你一起整,我的单片机控制的4S充电器板子快画好啦。

我的已经焊好啦,呵呵,软件也写了一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