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笔记本装不上FMS,系统换了好几个,依旧

楼主(2008-04-29):
我的是易斯凯0406的控,想装个FMS完,我的笔记本总是装不上,开始还以为是系统的问题,于是就重装系统,结果还是不能安装,总是提示下面的错误!!

网友A:
没有试过哦....我色可以玩xtr

网友B:
那就没办法咯。要不换台式?

网友C:
FMS不装也罢,不想买狗就玩g3吧

网友D:
什么笔记本?我在台式机上遇到过,分析原因,我认为可能是硬件不兼容,那台机器是非intel芯片组的,配置还很高呢。

网友E:
遇到过,声卡程序冲突,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