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位挚友 喜路宝30机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设置

楼主(2008-04-29):
请问
    喜路宝30机的油门曲线在9x2 里7个点各应该设置成百分之多少?
    还有螺距曲线个应该设置多少度呢

   我是新手玩固定翼的 刚接触直升机那位大侠能发一份9x2直升机模式里的所有设置吗?

  小弟先谢谢了!: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没玩过哦

网友:
这个 没有 一个固定值

调到 大概后 按照 个人的手感 习惯  机体实际情况都得调的  加我QQ

网友:
HIROBO 30PULS(ZXX) 首先把机械舵机中位,调好(舵机盘和十字盘按照说明书上设置),然后把遥控油门推到50%上,用桨角尺测量度数,呵呵不是零度,调成2°吧!(经验,不然高段PICH不够13°),然后把2只桨都调好一致,然后把PICH中间点50%调到75% 最高点90%,最低点45%(-3°)就基本上了。
油门舵机仔细检查,最大、最小和中间位置,然后调好50%油门时候,化油器大约是开一半就OK ,然后油门曲线中间位调到60%其他拉直,就基本上OK。烧油是成品CP/CO 15-20%油

网友:
好料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2008-08-03):
谢了

正需要谢谢

网友:
我也是plus2  FF9悬停油门设置 0 40 50 60 100 螺距曲线 -2度 7度 1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