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电池

楼主(2008-04-29):
请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电池(四节连接),需要怎样充电器

网友:
没见过哎

网友A:
能充镍电的智能充电器都可以充
如果没有,也可以用充接收电的充电器,充电时间=1600/充电器的电流×1.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充镍电的智能充电器都可以充
如果没有,也可以用充接收电的充电器,充电时间=1600/充电器的电流×1.3

LZ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充镍电的智能充电器都可以充
如果没有,也可以用充接收电的充电器,充电时间=1600/充电器的电流×1.3

ls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