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转速

楼主(2008-04-29):
想买个小小铣床,主轴转速最高只有2160(rpm),想加改到最高可达10000多转.厂商不肯改.得买回来自已搞.不知从何处入手.是加大电机的皮带轮?还是要换电机啊?加大电机皮带轮提高转速四倍只怕会特没力吧?换电机的话换什么电机呢?坛子高人多,请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转速,普通大直径轴承会烧毁!

网友:
搞这么高干吗啊?多找几个齿轮,

网友:
一般弄到四五千转就不错了
再高就不好弄了
你可以在鸡头边上装个电磨
一万两千多转

网友:
建议LZ先看看你卡盘的极限转速是多少,那么高转速飞出点儿什么东西来就是一炮弹,

高速床的卡盘也不是普通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本来就是想改个微型磨床.夹个电磨有点靠谱,但是这样改比较浪费,要是有上下,左右可移动架子买就好啦.直接夹个电磨.如果这里有哪位朋友可以承接定做一个能湿磨的就更好.呵呵. .......我的QQ:52247561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本来就是想改个微型磨床.夹个电磨有点靠谱,但是这样改比较浪费,要是有上下,左右可移动架子买就好啦.直接夹个电磨.如果这里有哪位朋友可以承接定做一个能湿磨的就更好.呵呵. .......我的QQ:52247561

哦~我还以为你只是想加一个高速铣头呢
要是弄磨床的话电磨的精度肯定不合适了
还不如直接在铣床上装砂轮呢
这个操作要注意安全
可自己加装冷却泵

网友:
你的轴承会受不了的。

楼主:
这么快就沉了啊,有人帮忙定做没啊,有的请联系.QQ:52247561

网友:
首先要换用成对安装的“角接触”轴承,可以承受一万多砖的转速,主轴结构、安装尺寸都要改动,估计困难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