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V4出问题了!!

楼主(2008-04-30):
它神经了!因为要修所以都拆开了,后来装好后,通电,舵机无规则乱动,之后是桨自己旋转.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怎么解决呢?

网友:
是不是遥控开关没开啊

网友:
没有插晶体?!

楼主:
先开控的电源,再开接收的电源.晶体都有,插实了!

楼主:
谁给治治病啊!!!

网友:
电池是不是没电了?我的华科尔4#3电压低的时候也有过这种症状

网友:
我也遇到过,而且是电池充好后刚接上时发生的,不过拔下再重接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神经了!因为要修所以都拆开了,后来装好后,通电,舵机无规则乱动,之后是桨自己旋转.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怎么解决呢?

是不是严重炸机了?

1、是否有干扰源?
2、用手按一按四合一的两块板,使其紧密接结合。
3、换一个接收晶体。(要与控同频的)
4、拆开四合一,检查6P接插件,插拔是否松动,如果松动,可以在公头上挂锡。
5、拆开四合一,检查6P接插件的双面焊点是否有虚焊。
6、拆开四合一,检查电调板上的电容是否有问题,双面焊点是否有虚焊。

采用以上方法逐项试验,应该能够解决,如果还不行,就换四合一吧。

个人认为,换四合一,不如直接再买一架新机。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先给点米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严重炸机了?

1、是否有干扰源?
2、用手按一按四合一的两块板,使其紧密接结合。
3、换一个接收晶体。(要与控同频的)
4、拆开四合一,检查6P接插件,插拔是否松动,如果松动,可以在公头上 ...

假如排除以上问题,那基本是4合1的场管坏了,成本几元而已,不过对焊接技术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