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一些微型轴承,不知道该怎么使用?

楼主(2008-04-30):
得到一些微型轴承,不知道该怎么使用?

网友A:
班竹要是没用就送给我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得到一些微型轴承,不知道该怎么使用?

用绳串起来挂脖子上

网友:
小轴承要看看有没有暗伤,比如裂纹什么的  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班竹要是没用就送给我吧

 非常的小,大一点的D=7mm,d=3mm,h=2mm。如果真的可以说明用处的话,送你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绳串起来挂脖子上

 你真能想象啊!

网友C:
做玩具小车的轮轴

网友D:
我折过N个硬盘和光驱,这样的轴承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玩具小车的轮轴

 好主意!

网友:
硬盘、软盘、打印机等上的轴承不要太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折过N个硬盘和光驱,这样的轴承太多了

硬盘轴承(外径9.525尺寸内径6.35厚度3.175)比这大!

网友E:
这么小可以考虑装在固定翼的机轮里,但是只能用防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可以考虑装在固定翼的机轮里,但是只能用防尘的!

 好主意!

网友F:
电直的旋翼头和尾波箱里面就有好多这样的微型轴承
MR52zz是用的最多的。

网友:
微型电机里用的轴承啊!

网友:
用来改无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折过N个硬盘和光驱,这样的轴承太多了

光驱里有这样的小轴承吗,我拆过几个了怎么没发现过?
请指点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直的旋翼头和尾波箱里面就有好多这样的微型轴承
MR52zz是用的最多的。

对的

网友:
一个电脑风扇里有两个这样的轴承,我拆过,给儿子拿去装在几元的四驱车上当导向轮用,非常滑溜,拿到班上个个同学投来羡慕的眼光!

网友:
其实大家留心的话,这样的身边这样的轴承很多的,比如推拉窗下面的小滑轮和上面的滑轮里都有的,一个滑轮也就2元左右,有的里面可以拆出2个这样的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