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8-21 KV1750 配3S 1200MAh 用20A电调OK吗?

楼主(2008-04-30):
打算用在蓝宇的塞斯纳 747 上面,桨手头上有原配的和8060的奖,是否一定要用7050的?

网友A:
2408上3s电池最多只能用7寸桨,8寸桨电机会过载的。

楼主:
20A电调够用吗??

网友B:
建议使用7060

楼主:
原帖由
king1982
于 2008-5-4 00:05 发表
建议使用7060
如果用7060 的话,全油门大概是多少A?

网友C:
回复 网友D:
13A左右。

网友E:
我用的是8060三节电池,还可以,

网友F:
2408-21 我用8060桨 结果一个起落电机过载 给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