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震动还是震动,高高手或斑竹求救

楼主(2008-04-30):
我的ESKY013初期加油门或落地收油门,不停的震动还带右缓慢转,检查平衡杆、大桨、主轴、尾轴、大小齿轮、主轴两颗固定螺丝和机身各螺丝松紧、还有横轴,我感觉有问题的都换了(实际部分配件还是好的),没有用,震得我家的木地板嗒嗒的响。备注:飞起来后没问题,但好像有点共振的味道,在线请教

楼主:
高手进来啊

网友A:
检查两个大桨的重量是否一样

网友B(2008-06-18):
检查主轴有没有弯,最好换个好的试一下,我的就是,换了就OK了

网友C:
奇怪的事天天有。。。。。

网友D:
可能主浆的角度有问题.可以调整再试试.

网友E(2009-03-12):
新手入模界,顶起每一贴。。。哎,看完坛子里的贴也成了基本功之一哈

网友F:
013这机我飞过,初入模界的第一个飞机,也许是我当时太菜,没离过地,后来换别的机器马上就能悬停了,呵呵。013小问题比较多,带缓慢右旋正常啦,目前我的GY401在空中也没锁尾到一点不转的地步,更别说013提供的不是锁尾陀螺仪了,只要不厉害就可以手动找回。震动的问题你好好的检查下大桨,做动静平衡,再检查是否有双桨现象,另外调机的时候注意连杆的长度,对称的连杆一定要保持同样的长度。既然开始飞直机了,不要在工具上省太多,推荐买个能测连杆长度的尺,或者游标卡尺也行。飞机调的好才飞的好,不然心情不好不说还要大笔的砸米,呵呵

网友G(2009-05-03):
问题存在啊

网友H:
你把主轴拆掉,把齿轮拿掉,然后通电推油门看看还抖吗,不抖就再装主轴和齿轮,这么一步一步就可以查出产生抖动的部位.

网友G:
震动问题真难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