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35兆接收用72兆晶体该怎么改?

楼主(2008-04-30):
35兆的控烧了,还不知道晶体坏没坏,有个72兆的控!
所以,72兆的控+35兆接收+72兆接收晶体,能用起来不?

网友A:
这是不行的。楼主可能要破费了。

网友B:
好象能,不过相当麻烦
从原理上说,要改高放部分的谐振电路,如果不用用高放可能要简单一点.然后改一下本振电路的两个电容其他部分可以不动.

楼主:
感谢各位模友的关注,发射机已经修好了,是发射模块的稳压管烧坏了。查出来后换了一个78L05就好了。
可惜小弟我玩航模是命途多舛,才把发射机修好又把接收坏掉了!相关帖子见“新手遇到的棘手问题,请教一位无线电高手给点建议,混控板有关”
玩得我快没信心了。

网友B:
大家都一样,我的东西也经常坏。
我的电调不巧的是正好五一坏了。
五一前买的还在路上呢。
下个月准备买个西安的接收。

网友:
...是用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