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帮忙看看我的SJM400接线方法

楼主(2008-04-30):
大家好!五一节日快乐!今天入天地飞6C控一个,机机是SJM400Pro,我接了几次线都感觉不对!(我是新手,)现将示意图发上来,请厂家或高手指点。请写出对应的接法!!感谢了!

网友A:
CCPM方式下有两种接法:
1、
第一通道接舵机1,
第二通道接舵机3,
第三通道接电调,
第四通道接陀螺仪,
第五通道接陀螺仪的感度线(如果陀螺仪有的话),
第六通道接舵机2。
2、
第一通道接舵机2,
第二通道接舵机3,
第三通道接电调,
第四通道接陀螺仪,
第五通道接陀螺仪的感度线(如果陀螺仪有的话),
第六通道接舵机1。

不管选用哪种方法要参看舵机的具体安装方位,在遥控上使用舵机正反转的功能来确定,只要试到推油门时第1、2、3舵机同时将倾斜盘向上推,拉下油门时第1、2、3舵机同时将倾斜盘向下拉,而且行程基本一致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但还有几个通道呢?怎么个接法?

网友:
顶一个~我的也是6C~还没上JJ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PM方式下有两种接法:
1、
第一通道接舵机1,
第二通道接舵机3,
第三通道接电调,
第四通道接陀螺仪,
第五通道接陀螺仪的感度线(如果陀螺仪有的话),
第六通道接舵机2。

我 按照1的接法方向都正确了,但推油门三个舵机把盘子是在往下拉啊!正确的应该是向上推!

网友:
把那三个舵机全反向不就行了,,6c控右下角的那些微调。。

楼主:
终于搞定谢谢大家了!!

楼主:
 在各位高手的指点下机机终于初步调试好了!先上个图

网友:
LZ机机什么配置啊,说说看,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