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铁锂电池的性能

楼主(2008-04-30):
现在有一种号称非常不错的电池,叫铁锂电池,没有过放过充的限制,而且寿命很长,不会燃烧也不会爆,而且动力也不错的,不知道有没有在使用这种电池的朋友,能谈谈你对这种电池的看法吗.和锂聚合物电池如何作比较的话呢

网友A:
没用过,不过比锰锂还重.可能比镍氢只轻那么一点点.
二节5号镍氢容量高的可以2000以上,重量大约是50克,电压2.4V.
一节18650铁锂容量在1100-1500,重量是40克左右,电压3V
可能还没有镍氢划算呢.
没用过,瞎说的.还是请用过的说一下感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不过比锰锂还重.可能比镍氢只轻那么一点点.
二节5号镍氢容量高的可以2000以上,重量大约是50克,电压2.4V.
一节18650铁锂容量在1100-1500,重量是40克左右,电压3V
可能还没有镍氢划算呢.
没用过,瞎说的 ...

快速冲放电是镍氢想都不用想.

网友:
没有用过的别乱说  我已经做过试验

国产铁锂电池性能在20C 以下  总的来说 用来飞 固定翼 之类还是可以的

进口铁锂电池性能是 30C   如 A123   但是太贵 要 20USD 一颗 是 国产的4\5倍 经济上不合算~!

网友:
同样做过试验,第一,重量比如某26650,79-80克,2200mAH标称(实际用充电器测试充电放电超过2200mAH),5S可以放出来45A以上(没直流钳表,用银燕2826带13*7桨从厂商电流数据得出的结果)很热,但是没事,连续5A充电然后3分钟放光20余循环没事,更久不敢说

同上一个电池,取出一个单体,直接用10mm2紫铜线短路放电,1分钟,自动泄压保护了,没燃烧,没爆炸,温度高达120度以上(用红外测温仪测量外壳-涂黑)

某厂商5AH软包装磷酸铁锂电池,连续50A放电数十循环,温度不过45度左右,单体都很平衡

磷酸铁锂电池是很好的东西,当然,如果能突破大电流放电就更好了,比如可以20C但是温度不上升那么高,或者更高倍率

另外,国产那个26650淘宝买才1x元一个,5AH那个不过30元

另外,A123其实是上海某公司代工,出厂价(10000pcs以上)5U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