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齿盘的问题

楼主(2008-04-30):
不知道我的大齿盘是不是坏了,就是我把飞机倒过来上面那个大的齿轮就会往下掉,会蹭到侧板上,这个是不是轴承问题,还是我少了一个什么零件,因为前几天我换过一个主轴?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少加了个 垫圈吧 就是那个把大齿放上去后 在单向轴承套上 加的一个垫圈 (铜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少加了个 垫圈吧 就是那个把大齿放上去后 在单向轴承套上 加的一个垫圈 (铜环)

楼主:
铜环是黄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环是黄色的?

是的哈哈

楼主:
看来真的掉了

网友:
少了垫片,第一次拆容易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