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补转的问题好么

楼主(2008-04-30):
感觉怎么讨论动作的帖子里就没有讨论补转的呢,哦,其实我应该说是请教而不是讨论。
我感觉补转很难啊,是不是就油门上下上下抖动的意思啊。
主要表现在彩虹跟侧钟摆这样的动作上,其他没什么关系。
像侧钟摆这样的螺距变化幅度比较快,那手指抖来抖去不是太吃力了,抖两下换一次螺距,这样的频率都觉得很高很难做。
请教大家。

网友A:
那就是理解问题了,补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推油门螺距的时机而不是到哪里都上下推
钟摆飞机在两边的顿停就是补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理解问题了,补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推油门螺距的时机而不是到哪里都上下推
钟摆飞机在两边的顿停就是补转了

钟摆飞机在两边的顿停就是补转了,是不是说翻过来后停顿一下,让它缓一下转速?那往回翻的过程中是不是就不用抖动了,就推到最大螺距不管?彩虹跟钟摆的补转手法上是不是一样的呢?
谢谢大大解答。

网友:
看来做这些动作还是有技巧的啊.

网友:
钟摆是不用补转的
看看alan的录像就会发现,钟摆是升降舵大,螺距小。刚好和彩虹相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哪些需要补转

网友:
长航程,或者需要最大爆发力度动作的。
就像摩托车,开过的都知道吧,轰几下油门。就是这个感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具体例子?谢谢

网友:
搜索一下,这个话题我发在本版过。

网友:
补转的确很重要! 我感觉彩虹的时候从正螺距起身的一撒拉到倒飞斜面的停顿点的时候,如果在倒飞停顿点如果不补转,推回去就感到飞机非常吃力,就好像要熄火的样子,声音很沉,就是勉强弧过去了,也掉高度厉害,或者尾巴直接坐地,炸了几次然后就乖了!补转!感觉上下螺距动作要很快,还要在座动作的时候,配合副翼和尾翼微量的动作,加上补转,总感到有点接应不暇的感觉,我做这个动作的时,飞机总不在一条轨迹上,作钟摆也是如此,尾巴歪歪的,轨迹怪怪的!帅呆,请教一下钟摆和彩虹动作的时候补转、纠正副翼和尾舵的要领,及先后的顺序?

网友:
如上图,红Z的地方就是轰油门螺距的。你会发现飞机会在那个地方稍微停顿,大机更明显。这个时候就可以顺便修正副翼。其实彩虹是分为几段折线跑的。不分几次就会出现电机被憋死,副翼难以控制弧线轨迹,前后跑歪的情况。
记得彩虹是在侧面做的。
同样很多地方都是要轰油门,补转的意义在于除了让动作更显暴力还有增加留空时间判断以及修正机会。

网友:
补转是不得以的办法,重要的还是要把曲线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