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什么胶水牢固?

楼主(2008-05-01):
我的
电机
座已经两次早跑船的时候脱落,惨呀!
请问大家都用哪种胶水?
用下来哪种牌子的胶水比较牢固?

网友A:
LZ你连这个也不知道啊`~~一般的电机座用AB胶都可以啦`~
如果好点的话见意你用`环氧树脂`绝对不会出现像你现在这种问题啦~~???

网友B:
AB+卫生纸。想拆下来都难!!
我现在就是郁闷怎样把电机座拆下来!!
LZ尝试下我说的,AB胶水混合卫生纸屑!保证强度

网友C:
west system + 玻璃纤维丝~

网友:
504+脱脂药绵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