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玩XTR的问题

楼主(2008-05-01):
我的笔记本电脑是1G内存显卡是ATI的X1600,256显存的,玩飞鹰的XTR为什么玩不了呢?在朋友的P4笔记本机子也能玩,是不是我的显卡版本太低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知道

我也是笔记本
版本不支持
你想要的联系我  64762857 qq

楼主:
请问你所指的版本是什么版本呢?是显卡区动程序版本吗?

网友:
LZ笔记本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
我的HP笔记本dv2208预装Vista(我恨Vista!),升级到2G内存,XTR没问题。

楼主:
我是XP SP2的系统!

网友:
我告诉你原因,因为我的配置和你很类似。

ATI 的最新驱动对DXT 格式的纹理贴图处理方法有所改变(个人猜测),造成有这种格式贴图的场景或者飞机处理极其缓慢。

在G3.5 或 G4 下 1秒1帧
如果在 CCC 控制台中把 Suport DXT texture format 的勾去掉,那么奔跑如飞,XTR下可以达到250帧以上,G3.5 G4 会运行非常流畅,但飞机是白色的,场景有可能是黑色的。

这种情况下,把ATI 8.4 的驱动程序卸载,安装7.6 或以前的驱动,则运行XTR 和 G3.5 ,G4 都没有问题。

另外一种情况,你的桌面上有飘浮窗口,如果QQ,瑞星的小狮子,金山词霸等,这些显示或者隐含的飘浮窗口会影响XTR 的速度,但对G3.5 ,G4, 凤凰没有影响。
解决办法是玩模拟器的时候关掉其他程序

上述可供楼主参考

网友:
我的AMD2000+      显存32M都能玩!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