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池,尾轴定为不对

楼主(2008-05-01):
新手请教:早上,出去飞,先是2块原厂
电池
,一切正常,然后换上在5IRC新买的,2200毫安,20C(就是在卖电池最多的那家买的),电池。感觉有劲了,但飞起来机头象左打转,在换上另一块新的还是这样,发现尾轴的位置变了,跑中间了。正常情况定位器应该在最左边,现在在中间了桨没有角度。我以为控的数据丢了呢。换上原厂的电池试,又正常了,很稳,在换上新电池试,还是不行,请问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呀。难道换另一个牌子电池,就要从新调机器吗

网友A:
你陀螺仪开锁尾了吗?

网友B:
也有同感,好电池飞完再换差电池就要轻微调一次,麻烦。

网友C:
把控的锁尾开关重复动几下。

楼主:
问题 解决了,是电足转数高造成的。把转数降下来就 好了

网友D:
新电池好力所以转速高,旧电池力量差了所以转速低,我用一块老化的电池和一块新的电池飞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要调整一下微调的。

网友E:
是什么型号舵罗仪? 照理应该不会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