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CNC热切割驱动板问题求助

楼主(2008-05-01):
各位大侠,小弟准备制作CNC热切割,在坛子了找了两种驱动板的图纸,不知道用哪一种好,请各位大侠给分析一下这两种的优缺点。
第一种

第二种

请大侠们帮我分析一下,小弟在这里先行谢过了。

网友:
还有这个

网友A:
直接上TA8435驱动板,自动半流,减少发热,电流选择留有余量,以后还可以扩展用在雕刻机上(如果做的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TA8435驱动板,自动半流,减少发热,电流选择留有余量,以后还可以扩展用在雕刻机上(如果做的话)

请问TA8435驱动板也能用YDZ_CNC这个软件吗?如何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是玩具电路,不能用

怎么不能用,已经在用。请问你有什么好建意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TA8435驱动板也能用YDZ_CNC这个软件吗?如何设置呢?

可以的,根据你买的驱动板上的设计引脚说明就可以了,这次毕业设计中发现,YDZ_CNC可以根据实际设置输出,不过不能信号隔离,可能是输出波形不一样,光耦反应速度的问题吧,后来直接将信号接到光耦另一端(不安装光耦,信号不做隔离)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用的是简单的那个MING软件,可以信号隔离(安装光耦),不过软件不能设计信号输出,得要自己将对应的信号输出引脚对上才行

这两个电路可以用的,6楼的朋友这样说不对,什么是玩具电路,你看看法国人做的GMFC软件配套的驱动板(2001年的作品了),也是前面一块PIC单片机接ULN2803电路的,飞行批萨上两年多前就有朋友自己买零件组装,专门用来切战斗机机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根据你买的驱动板上的设计引脚说明就可以了,这次毕业设计中发现,YDZ_CNC可以根据实际设置输出,不过不能信号隔离,可能是输出波形不一样,光耦反应速度的问题吧,后来直接将信号接到光耦另一端 ...

能不能展视一下你的毕业设计(泡沫切割机).详解一下制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