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是GM730配56HB锁尾的?效果如何?

楼主(2008-05-01):
请问有谁是GM730配56HB锁尾的?效果如何?

因为想买个56HB~~我用的是GM730

网友A:
我用的GY401配56HB感觉不杂地 航线时经常180度调头, 还是数码舵机9650   9257比较好,也有可能是我没调好吧

网友:
直接上9257吧,不会让你失望的

楼主:
谁不知道9257好呢~~
但不是每个人的经济条件都允许的~呵呵~

网友B:
我的是GM730配56HB锁尾的  效果不错 你买82MG吧应该比56HB好   我没用过
抵制日货    坚持到底

网友:
3153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GM730配56HB锁尾的  效果不错 你买82MG吧应该比56HB好   我没用过
抵制日货    坚持到底

你所指的效果不错是指飞航线还是3D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GY401配56HB感觉不杂地 航线时经常180度调头, 还是数码舵机9650   9257比较好,也有可能是我没调好吧

我另一台GL450前期用700+13MG。飞航线,急升等等尾巴都比较稳。近几天出现180度的现象,我把感度调到120,混控也加到90%。情况好些,但不能根除。还在研究中。

网友:
我用辉盛也没180掉头啊,最多是尾巴甩一下就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所指的效果不错是指飞航线还是3D呢?!

我还不会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