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笔记本的进来,求教,34mm express并口卡能否用在34mm\54mm express接口上?

楼主(2008-05-01):
我的笔记本上面的express接口跟下面的款式是一样的,好像是34mm \ 54mm

可是掏宝上能找到最便宜的expresscard 并口卡只有express34mm的,就像下面的那样,请问能否使用啊??会烧笔记本么?
或者谁有不要的express并口扩展卡便宜的话可以pm我,急,本人用xp系统

网友A:
这个卡多少钱?超过150的话,不如买个二手小主机,P3 1.2G主频,400左右,键盘鼠标显示器都不要,安装XP后通过网线远程登录来操作,它控制CNC的时候,你的笔记本还可以做其他事情

网友:
就是这个,我以前那个雕刻机用这台机,按MACH的要求配置系统后,用MACH控制很稳定,现在的雕刻机,在这个机上插了个维宏卡来控制,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b355eb92e7ff68591de50e4aa66d7730.j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卡多少钱?超过150的话,不如买个二手小主机,P3 1.2G主频,400左右,键盘鼠标显示器都不要,安装XP后通过网线远程登录来操作,它控制CNC的时候,你的笔记本还可以做其他事情

好方法 以后搞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