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做了一飞翼.挺薄.现在有点困惑..关于动力的问题

楼主(2008-05-01):
翼展80 CM
不想太灵活.所以做得比较大. 两年前流行的外形(不用上图了吧..)
做得比较薄.最厚的地方2CM,翼尖是1.5CM.  密度比较小的KT板做的,5MM的KT

全配重量在300左右.

现在遇到了问题.
做好之后才测试了一下动力.. 计划装的动力是 ELE以前生产的2040内转 KV3500+4寸桨.
我没4寸的.就吧5030剪成4寸.    用11.1V电池测试(我只有两块11.1 1350MAH 15C),手抓电机..最大油门.20秒左右电机就烫手了.
(因为是做飞翼,所以风是往外吹的.不是吹往电机的) .感觉电机过载了.推力不算大.感觉有300g推力.也许是桨太小吧

内转过载.太烫会消磁的..

另外一套动力就是 2208 KV1200 这电机配7035推力太小.
配8040的话,对于80CM的飞翼会不会太大啊?
8040能让我的飞翼跑高速么?

我该选什么哪个电机呢?
谢谢.....

网友:
怎么没提到7060呢   2208用7060飞这个该正合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展80 CM
不想太灵活.所以做得比较大. 两年前流行的外形(不用上图了吧..)
做得比较薄.最厚的地方2CM,翼尖是1.5CM.  密度比较小的KT板做的,5MM的KT

全配重量在300左右.

现在遇到了问题.
做好之后才测试 ...

一般电机地面运转温度都会高的,在空中有气流流过,冷却效果好很多啊!8040飞飞翼肯定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