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换了四合一,可是机机老是朝右边自旋,油门推到顶也升 ...
我刚换了四合一,可是机机老是朝右边自旋,油门推到顶也升不了空!求教!

楼主(2008-05-01):
我刚换了四合一,可是机机老是朝右边自旋,油门推到顶也升不了空!求教!

网友A:
什么飞机?

网友B:
检查一下前电机,可能是性能下降了。

网友C:
哪里都没坏

网友D:
估计两个电机的转速不同,换电机吧。

网友E: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我是LAMA也是同样的问提

网友F:
油门微调调到最大了吗

网友G:
调整机尾要调整四合一右边那个!

网友H:
回复 #1 youyong19700715 的帖子
肯定是大齿轮松了,我曾经遇到个多次,别人的也是这样的,我当时用的是KLK的LM机.换了新的只要一碰浆,大齿盘又坏了,就出现摆尾和升不上去的情况,实际上是质量水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