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里想删除一个模型的资料如何操作?

楼主(2008-05-01):
FF9S 能设定12个模型的资料,有几个让我设置成玩
模拟器
的,现在想删除,或者置零,请问怎么设置啊?说明书里没有写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A:
在PARAMETER中选择RESET 按罗盘键1秒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A:
1秒以上回出现SURE,确认提示,在按罗盘就可以恢复到初使状态了

楼主:
继续深问哈~~~RESET等于把12架的资料一起清空了吧?谢谢

网友B:
只会清空正在使用这架模型的资料

网友(2008-07-07):
又学一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