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一步教你修电调

楼主(2008-05-01):
(IRF7832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20A
导通电阻:4mΩ

SI4405   P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7A
导通电阻:7.5mΩ
有少量以上芯片的存货,需要的请站内短信联系...)

网友:
够细,不错~
如果不是MOS坏了怎么办?

网友:
请问我GL450电调坏了2个(IR7832Z)的MOS管,可以用(IRF7832   N型管(贴片)代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代替.

网友(2008-06-09):
楼主...能有偿帮忙修吗....

网友:
最容易坏的就是MOS管。

网友:
请问楼主,

这二种场效管是不是一种是N沟的一种是P沟的,配对管?

网友:
我的4合1烧了一个7413,可以用什么代替呢?谢了..

网友B:
楼上的找个7413来代啊,

我也和你一样,烧了7413,还有SS24二极管,我买回来换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和你一样,烧了7413,还有SS24二极管,我买回来换上就好了,

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7413.
能告诉我哪里有卖吗?
谢了.

网友:
坛子里有人卖7413啊

我就是向坛子里的人买的,,淘宝上也有4410卖,可以代替7413

网友:
我正有一个电调坏了还没有修呢,一会试一下。

网友:
我烧了一个7413,拿4410代替的话是不是要把全部7413都换成4410呢?听说并联的话电阻小的会烧.7413也有卖..5块一个..价钱有点不合理..

网友:
换一个7413就行了,

如果换4410的话就二个一起换了,因为7413和4410的导通内阻有点不一样,,4410的内阻更低一点,

网友C:
噢噢..今天7413回来了..装上去..
一切正常..咔咔.
可是马达非常的烫..可以用来煎鸡蛋了..
可能因为之前马达主轴上没油的问题.发出很大响声...我拆开把主轴铜片擦了几下.,加.固体润滑油..结果..短路..7413跟SS24都是这样被挂了.
现在直接加液态油了,,但油门推到60-70左右还是闷闷的响...
看来马达要换了..

网友B:
天气太热了,
我的V3是在冷天买的,天冷的时候可以一次飞完一块电池,大约十到十二分钟(我看着表的),现在不行,天气太热了,飞五分钟就得停下来,电机热得手不敢摸了,,,把外壳剪开了,也没有用,实在不行真的要在电机里加风扇了,,

网友C:
看来要搞个水冷.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