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梦想的实现--兰色云彩 四轴计划进度记录^_^

楼主(2008-05-02):
小梦想的实现--兰色云彩 四轴计划进度记录^_^

一直有个梦想  想做个自己设计的飞机
才疏学浅 但是又不愿意放弃梦想
潜水数月,看到各位高手DIY的那么好 我也有了勇气
所以决定在毕业之前劲最大努力去试一试.
做不出来也不后悔,至少我还努力过~

呵呵,其实我信心满满~我要做到最后~

进入正题.
1 我现在什么都不懂,手里什么工具都没有(基本属于入门级)
2 我想做个四轴飞行器,想从头到尾都尽力自己设计

    先说下选四轴的原因. 本来想自己做个电直的,但是想想,现在电直的商品太多,好多东西都是现成的,有点失去了DIY的性质,而且看了不少资料,发现自己做旋翼头 是件相当头疼的事情(555不是学机械的), 就在想自己设计个飞行器的时候,发现不少 四轴的帖子和视频,我觉得这个做起来 比较符合我的要求~~(偶学自动化的..),升力的问题直观感觉比  电直 要宽松(毕竟是4套动力 在带一套控制设备).姿态控制 通过调节四轴的转速来控制(比起机械控制,我觉得这个更适合我).
    至此,我把我的小工程叫做~BlueC  (这是今天起1个多月以前开始的,之所以现在贴出来,我当时实在是心里没什么底.因为太多人都有梦想了.我怕我只是其中想入菲菲那些人里的一员,做这个很容易半途而废的,我知道. 我的课也比较忙.  但是还好 直到今天我还在做.我更有信心了^_^)
    从头说,
    当时什么都不懂.希望都能自己动手.于是我大体想了下.
    四轴就是 平面十字型的那种(正交)  ,在四个端点装四个电机,控制和电池 放在中间.
               动力,就我所知道的,我想以现在的小电直 用的动力套件为主. 12V电机KV在1000到几K 范围.  电池能到10多C (电池我放弃自制..T_T 实在是..做不出来..电机暂时也不做了,机械方面我想先用现成的) 既然 电直能起来 估计这样做出的四轴也差不多.
               控制.在此想说下.因为想DIY 所以 遥控不想用现成的.而且我是学自动化的..自控的话感觉能用的上,所以控制 打算让飞机能够 自主 (通过机载芯片或是主机 相关问题下面有说)
               通信.让飞机完全自主,感觉对我来说有些困难.我想还保持飞机和地面的通信.这样飞机的状态比较好调试.而且,如果将来控制变的复杂,还可以将运算交给地面的笔记本,再有....如果能实现的话....本上接个手柄...做个驱动...真实版模拟飞行??(@_@ 呵呵 纯妄想...不在本工程必要计划之中~~)
     大课题确定了,OK 接下来 就是..哪不会学哪....
     得先招个入手的地方.
                      首先通信 是做不了的. 飞机(以下称机体)上边MCU 和各种设备没有确定..笔记本 接口问题 软件问题都没有定
                      然后控制 也做不了 控制必须要有 主控和被控对象. 信息采集又没有 控制确定不了
                      动力 (就剩它了..再做不了 就不要做拉>_<  哈哈) 他是最后的执行机构. 可以考虑从他下手,现在可以着手的就是 那些控制末端,比如传感器.这些东西确定下来,上层的控制设备才能确定.(怎么控制,如何控制)
      于是先从电机着手.12V电机上网看有 有刷有无刷. 我从没买过12V电机.(小时侯就玩过四驱.....感觉那种大小的电机+南俘 能上天是做梦...  :  P)   查资料看无刷用脉冲控制.感觉要是能控制脉冲 相信转速也好控制, 别的不管先淘宝(以后简称宝..因为后来发现这里宝贝真多)弄进套入手!  我不懂电调,在这里潜水好久 就知道得有个电调来给无刷分配每项脉冲..兜里米不多,为了做电直 宿舍 台机都卖了 (呵呵,其实是后来买了个本,台机就正好做飞机资金了~).
发个电机图片 是个套装(图怎么传?????T_T看着是个X打不开.. 传成功了?)
接着说..买电机是想先看下 转起来是什么效果,研究下电调,转速我想,要是四轴,必须对电机的调速性能有要求,最好得是线性的,虽然因为阻力想不可能线形,但至少得逼近线形,而且考虑要是电调能改造的话 直接监控发送给电机的脉冲 对速度的获取也更方便
在此想说下我的设计理念(反正是梦想 尽量都实现^_^)  我相信 好的硬件结构(设计) 比更复杂的算法有用,也比花 大把米 买硬件去强调精度 来的好   设计的成功 更重要的是在于精巧 而不在于投资 我要尽量做到 实用 原创 虽然也有不得不大把掏米的时候(四轴=4电机..N电池..陀螺仪...隐约害怕本本也要卖掉了....T_T)
   但是现在还有个问题,  --电源
   现在不太想花米买电池和充电器.原因米贵.万一买错了...这东西不是随便能老买错的...想还有没别的办法...
   呵呵 插个220V 电源 最省~~可是看电机功率,,怎么都过100W了 普通变压器 是没戏了...
   充分发挥可用资源!   12V....台机电源??!!!!~~~看下功率...大奔D都能带 还怕个小电机~~看下参数 12V 下10A 这电源看着应该够用了~~觉得应该可以.可是没见人用过...心理没底所以来这里求助拉~~(我在电池区曾经发过第一篇帖子..问过这事..) 感谢给我提供意见我的各位,结论是,"应该可行"(最后证明完全可行~~后边会有详细说明)电机入手了 连电调带个8*6浆一共80块..呵呵 可能是比较低端的.但是看着好可爱~~
    问题又来了..怎么转...(除了电源线 还多出来2个头...一个应该是信号输入...另一个现在都不清楚...)
    我一直没搞清楚要给电调什么信号 电机才能转..问卖我的老板,他说他也不知道.....(给我的电机电调 都没说明书....就知道是铃铛牌的 电调12A)...就说插上接受机就能用....
    那就得弄个接受机发送的信号了...可是我在各个地方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到底需要什么信号..(唉...可能问题太幼稚了...没办法...) 没办法...发个新手贴8~~~(这是发的第二贴呵呵)
感谢告诉我的那个前辈..原来是20ms 周期的 一个可调占空比的脉冲(PWM)....
    弄个信号发生器8~~查书 弄出个用NE555做的 占空比可调电路...
--------------------------------------------------------------------------------------------------------
有点晚了..写了这么多...明天继续8 ^_^

网友:
有理想.
努力呀

网友:
呵呵,lz看来是张白纸啊,还需要好好规划一下。
ps,你买的是无刷电机,无刷电机的驱动信号是脉宽0.5ms-2.5ms,周期约为15ms-25ms的矩形波。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04191&highlight=%B6%E6%BB%FA%B2%E2%CA%D4

网友:
照lz说的。感觉你要学习东西还很多。多做些了解在动手吧。。。
祝你成功。呵呵

网友:
我看看能走多遠·······我記住你了··藍C

网友:
控制我感觉还是要单片机参与的,毕竟程序修改起来比调整硬件容易啊。
至少目前我的东西里到处都是单片机,一个模块用一个。
传说中的“多核”...

网友:
呵呵。不错。。
给你推荐个人交流一下。此人乃高手高手高高手。。
qq:362316447

楼主:
Bluec 3

继续~

谢谢楼上的回帖~

这个小工程 已经酝酿很久
我也不准备很快就能完成.
我有份粗略的计划 快的话应该在10月份试飞

陀螺仪(更准确说是角加速度计,那个不算是陀螺仪)完成后,回到电机的问题.

电机放在朋友们那里 给他们"玩"
成果是,用单片机控制的话,占空比先调至最大 再调至所需要的 占空比即可 让电调工作.
我想这应该是修正 遥控的位置 用的.

至此单片机 代替接受机信号 问题验证完毕(通过调节MCU 可达任意占空比)
剩下的目标是 初步判断下 电机电调的 调速性能.

我的超能学长们2天时间用KT板 做出了个 2舵机的 遥控机 FTB的4通控
他们说用的是机械混控 现在还没开学(学长5.1放假回家了) 图稍后等见到学,长许可后放出
关于那个KT飞机:
他们没电池. 手边只有7V镍镉. 接上电机也能转,(还有,他们连控也接的是那种7V电池...原因 1 他们7V的多... 2他们抠门~~哈哈)控也可以正常运转,估计距离可能会短些,但对我们的KT飞机距离完全够(飞远了再说~~~)
放在台秤上测试,无电池自重300克,带电池550+,而电机+配套的那个浆 推力在7V 下是200多克,  上我的LG330W电源~ 推力也只有250克.
推重比据说有50%就够..算下来 很悬..
结果当天试飞 确实是.........(呵呵 他们预料之中,,之前谁也没玩过天上飞的~~~都是第一次...掷飞机的已经被我们训练的 动作相当完美~ 控的人反应也超级快了~~哈哈,,就是飞机摔的够戗..不过还好 他们保护做的好 没什么大问题)

说电机
用FTB的控 仔细研究了下反应..0到开转 超调现象严重,不知道是不是电调程序的设定,在中转速附近,快速切换挡位(因为没设计仪器,只能靠看和听),转速提升的有延迟(怎么形容呢?反正我想用在四轴上0.5秒内的升力调整 肯定是做不到的). 为了看下是不是控的问题,用控操纵舵机,就完全没有那种延迟感.我知道延迟肯定和奖的阻力有关系,但是延迟确实是问题,并且这套动力 电机1000多的KV值 12A电调 用在四轴上 还是不够的. 延迟的问题我想通过换小奖 减小阻力 也许可以解决..
阻力问题实在不行的话 我想通过调速策略来实现, 当需要控制姿态时,可以考虑将需要的电机减速,其他的电机增速,这样减速下的升力响应,我想应该比单电机增速快.并且将阻力分配给其他电机一起调速,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都是初步设想 以后需要验证.

这次的结论是, 升力方面问题比较严峻..并非象我之前想的那样(四个浆 升力就非常富裕),重量问题还需要仔细考虑.
这边发出的PWM 需要通过电调 分配给电机,这样电调的选择就非常重要(做好DIY的准备,DIY的电调 转速信号 还能及时返给MCU)
这套设备升力 和 控制信号间存在很大延迟 !!
升力的线形问题 现在暂时还无法测量.但是我想已没什么意义.即使测出来 除了通过调速程序来修正 ,从硬件上 我无法改变什么.这个问题就交给程序设计的时候解决了
在MCU上模拟的信号 调速性能 可以接受 我瞬间改过占空比,感觉上还可以.

这样电机的问题就有些参考了,(电机继续交给学长玩~哈哈~) 下次试试 高速小浆的效果,有空再去多看点 有关力学,电机的书
电池, 容量 C数必须要高点.还要轻!!! 他们7V300克的电池...太重了
动力基本上就定为 无刷+电调了 有刷等到时候 也会考虑看看~据说调速性能好些,不过无刷看着好看~~,呵呵,还没有电刷(- -!!废话..)
传感器暂时用EWTS82测试,如果不行再改进.

在考虑MCU(微型控制器)之前,
还有个问题需要了解下..
通信
市场上(淘宝上..)看到了 无线传输模块. 不到100块.速率好象是10KB级的 我觉得蛮合适.这样MCU发送数据包 给电脑接收, 速率感觉上绰绰有余
OK 既然有那种货我就放心了...开始还担心得自己研究 发射器...
关于电脑的接口.我想并口不考虑了 ,(串口貌似我本上也没有...) 并串口都不用了..剩下USB 和1394,还有个蓝牙,无线网卡.
之前研究虚拟仪器(信号通过AD传给电脑,软件运算后,达到示波器等许多仪器的效果),感觉USB口 应该可以实现. 1394据说也不错.蓝牙嘛..用过几次感觉很别扭..(设备可能也不好)..慢,而且传输距离不够.无线网卡最后考虑...(协议什么的 好复杂...估计即时速率也悬,关键是机体上还要放相应的调制解调器)
剩下USB 和1394  这个问题我留给之后,因为暂时用不到(在粗略的计划表上,现在的任务是考察MCU)

下面(也就是我现在在做的),考察MCU
先来确定下要处理的任务,
1 发送并控制4个电机的PWM信号
2 接受至少3个传感器模拟信号 并做AD处理(传感器得留出更多个位置,方便以后改造)
3 电池电压监控   最多4个AD处理 (可选)
4 数据打包 解包  传送(通信)

不算第3项,大任务基本就3个:电机,传感器,通信.

MPS430...五一这两天我一直在看这MCU的书(刚好这学期有这课..)
我靠..我发现 这MCU的各项功能都太 合适我的四轴了
我用430F1611说(向学长借了颗)
12位AD(N个通道,够我用了)
两个定时器(Timer_A Timer_B)有需要的话 还把里边的看门狗拉出来数数~~呵呵(另一个定时器)
DMA   I方C 数据通信
我开始还一直在担心MCU 在接受数据或者采样AD时候 PWM信号不能 一直输出 而且还是4个一起...
但是Timer_A B 是独立计数器 独立发出PWM    只要不改占空比 可以不占CPU资源  并且Timer_B带锁存 还支持多通道同时发信号(靠....这么了解我....)
DMA 有3个通道 也是那种可以不占CPU资源就完成 数据传送的那种 I方C....(还没太看懂...粗略了解了下,接下位机时通信快点,估计要能和无线模块数据通信用上就好了)
这样MCU任务就轻松多了(开始还想得要很多 MCU控制呢)    只要定期采样AD  然后数据发送就可以了 基本应该可以用1片完成

中间还有点小疑问,不知道430的主频(最多8M)够不够,,因为和宝上(淘宝)老板说这事时 他说430主频慢..
我就看了下ARM7 ...(学长有次说他手机上的芯片就是ARM??~~~不会8.....到这级别了??)
ARM7 2XXX 简单看了下 AD10位..32位数据处理..觉得用起来 还是430的外设 适合我  而且我感觉 主频应该够了很大原因也是因为还有课呢~~这么巧的事~~没大问题的话就它了~~
毕竟控制算法 我想放在本本上进行..我这样的话 需求的是 通信的速率

准备上手 ~

开始想买来着~~后来发现学长那有~~就借来了
上图~

(呵呵 LLL是他们名字的缩写~)
两个晶振 一个复位 关键是引脚接出来了 之前我还头疼 那针脚怎么焊........后来才知道有地方能焊的~
芯片是F1611
还有仿真器也给我了...
可惜的是....25并口....这问题头疼死我了
拿到后我想直接买个转接器不就OK了
后来知道 这东西市面上的转接器一般都不要用
后来去一查价钱才知道  并口的100米 USB口的 要400+米!!!!!    (这种接口真的这么难做么)
看来不用找转接了....差300呢...
我靠300米我都有心去 二手买台古董机了 (反正我又不缺电源T_T)
后来发现一种PCMCIA 的并口卡  也要上百...  愁..(后来发现我本上 也没有那种卡的口....愁....)
这种问题 居然....成了....
后来...给家打电话...让我娘仔细数我 的一个古董级(P450)TUSHIBA 后边的口里有几个针...
25个.........OK  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后来一算邮费 也要100+.....(算了 家还能捎点吃的给我~~~)
郁闷的是 我学校5 .1物业放假 靠本来30号的48小时快递居然就让他们这么一直拖着!(5555我的吃的呀..这两天还热...)
唉.....只能等明天了
-------------------------------------------------------------------------------------------
BlueC 进度写到现在了
之前能有这么多可写 是因为 那是1个多月前做的所有事了
现在每天 都有课 很忙的说
所以这个报告 估计不能每天发了  虽然我每天都有记下做过的事情(偷懒的时候不算>_<)
我想可能会一周做个总结性的报告8

网友:
想法不错 lpc2xxx很合适四轴控制

网友:
留意中,我也是想做這個飛行器!

楼主:
最近有点忙 计划有点小耽误

耽误了两个星期....
最近课比较多 很难腾出大段时间去搞
8过 绝对没想过放弃!
FIGHT~~~~~
MSP430上手 比我想象中的 要麻烦.....
因为我打算从头做
所以430的底层都要考虑T_T  好多的寄存器要设置...
我看人家用的现成 学习套装  头文件里边都有N多页的宏

唉....一步步来!!

我用的是430F1611
时钟主要分3个来源 高速 低速 和片内时钟  通过几个寄存器的设置
可以把计算器 外设 等设备的时钟源 确定下来

由于我刚开始着手
所以先从简单的 上手
1: 把主时钟选定 (就是负责计算的部分)
2:从端口输出信号
3:接LED显示 结果

OK确定下来目的 明天就开始着手做!
-------------------------------------------------------------------------------------------------------
虽然最近没有去动手
不过有时候连走路都要想想 关于姿态传感的 问题
最近又想出个点子..(N多点子最后都被自己推倒了..这个幸存)
我想通过 采集视频的 办法来实现 空间位置的判断
具体点说
在一个轴上,比如说X轴方向上 装个摄相头
将图象通过软件处理 找到 一些能确定 固定的点
比如说 楼房的窗户和墙之间(黑点和白色边界)    楼房和背景之间(颜色有边界)
找出这些相对固定的点之后 也就解决了参照系的问题了!!!
再配合角加速度计做些确认
这样定高 和 水平漂移  就不用再依赖角加速度的精度了!
但是想想存在些问题
首先就是数据量......
               图象的数据量不知道有多大...但是肯定不是430这个MCU能处理的数量级...
               我想能不能通过一些 处理来降低 画面精度 因为有个色块 能判断出来动和不动就足够了..所以不用太高画质,相信能减少数据量
然后是传输处理问题.......
               到底要不要把数据传回笔记本来处理...  显然传回去  对通信来说需要太大的带宽了   而且..最近看 现代控制的书才刚发现个问题
               离散信号要比连续的 难控制!!  超调量和稳定度 都和 连续系统不太一样 采样周期必须足够小 才可以 (刚看的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边做边学了)
               说他是离散的是因为 我的控制设想是由笔记本 发送的数据包 来调控电机 这中间的延时 我真的有点担心了...
然后是实际效果问题.......
                纯凭感觉....我见过的视频处理 感觉效果都不好....实际中的场景没法做预判 光强也要考虑...人群 也会动...这些问题都要留给 软件来处理 真不知道能否设计出来..
结论是....
不知道结果  所以得试试!!!!
----------------------------------------------------------------------------------
有点预感这个飞机要做很久  估计时间上要很紧了
但是....(省去豪言壮志5000字).....继续!

楼主: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做起来总比想的要困难
那个MSP430 本来还说1天就上手
结果光是软件的设置 基本就用了一天才明白
不过最后还是能用了..
往MSP430里写程序 不用什么烧录器之类的大东东
只用一根并口线配 个100块的仿真器就OK了
软件 现在我手里的仿真器有两种可以用(基本上市面的仿真器都能兼容下面的软件)
一个是IAR的 workbench 这个公司做了很多相关软件 430是他的一个版本
还一种叫AQ430 是专为430做的
因为AQ430有个试用30天的限制 所以我最后就用WORKBENCH了

MSP430 我手里这东东是个超低功耗版..输入电压3.8到1.几都能工作
功耗低好是好...可是我手里就个LG台机电源..只有5V接口...
转换8!
5V转3V

用的LM1117 加几个电容就OK了 输出特性还比较稳定输入有波动的时候 输出波动不大(因为有电容) 3.2V左右

但是后来接上430以后软件怎么也认不出来...
抓狂了N久后才知道 原来仿真器接口上自己有电源 如果再外接电源 就会出现问题
只用仿真器的电源芯片也能工作 (绕个大弯路..)
只是端口输出电压低了点(其实我就是怕端口电压不够才做的转换器)
但是用起来也勉强能工作(给5V的LED提供信号也没问题,只是暗了一点..)

以后估计总得拍照,看来得弄个带架子的射像头,要不手总在抖 看不清楚.....

家里邮来的 带并口的TOSHIBA~~USB,ADSL网口都有~~只是64MB内存,上网也还好  比现在的本实用多了~~现在的本基本就是个游戏机....花里胡哨的端口也没几个实用的

设置好型号,端口和EFT模式后软件就可以用了
进展的还算顺利
I/O口能用了
MCLK已经成功切换了3种 时钟
图上的LED就是用TIMER_A计数器 做的记数显示程序
只是有一点不太懂
WDTCTL=WDTPW+WDTHOLD;
  BCSCTL1 &= ~XT2OFF;
  /*BCSCTL1 |= XTS;*/  /*加上为什么不行?*/
  do
    {
    IFG1 &= ~0x02;
    for(m=0xFf;m>0;m--);
    }
  while((IFG1&0x02)!=0);
上边的屏蔽掉的那行设置 一加上   运行时就跳不出下边的DO WHILE循环 去掉倒是没什么影响..可是就是搞不清为什么
按理说应该没影响的呀... ...
得去问问高手...

上边的都是热身..
之后的任务才是实在的..
1 用AD口连上角加速度传感器 让之工作
2 输出PWM波让电机转起来
这些得抓紧时间才行
今天就到这
~FIGHT!~
--------------------------------------------------------------------------------------

卖这个的人管这个叫 杜邦头(创可贴?)公母头?
这东西有两部分 一个是我手里那个 金属头(左图)  另一个是外边的黑色塑料头(右)
这东西DIY的时候 用的量还蛮大的
从前焊那个银色的导线接头很慢,东西小还老乱跑,每次都得花N久才做好....
今天终于找到个效率点的方法了......(其实只是我原来不会用...可是这东西又没使用说明啊 )
分享下~

首先用个镊子根部把导线夹住像上边图那样 拨出来的线头不用很长0.6~0.8CM比较合适(长的话线芯会漏在外边 太往里的话会把接口堵住)
这样线就不会乱跑了

然后利用镊子边 用手指把线头压到和底面贴合 这样为了让线头高度能与金属芯一样

图中画圈的位置 有个边  刚好能让烙铁的焊面卡在上边
用点小力 让烙铁把铁心压住
然后上锡

把锡往烙铁和槽的结合处推即可  那个头设计的槽和材质 刚好能让融化的锡留在槽里 然后把导线也包住
不要用太多锡 否则会插不进 黑色的塑料头 能淹没导线就行,具体量自己试下就OK了
这就焊好了
然后用钳子把尾部的小尖包好 (能包住导线的塑料最完美)
插进黑色塑料就OK了

(生产效率一下就高了......... )
看来有太多东西需要实际操作才能学到...
---------------------------------------------------------------------------------------------------------------
下周还有考试...
感觉时间总是不够用...
---------------------------------------------------------------------------------------------------------------
接下来的任务主要是 确定下电机的转速和升力的关系 心理有个底
学长们要毕业了 估计得自己来了
不知道什么样的电机才是我需要的
之前80米买的无刷电调套 感觉功率不够...
另外 还是想不清楚  我的四轴是 需要小KV配大桨好 还是高转速配小桨好...用11V还是7V.... ...
问题好多...小白嘛:loveliness:
一步步来~
-------------------------------------------------------------------------------------------------------------------

网友:
那种接头,是有专门的工具夹的,不需要用焊的。
直接用尖嘴钳也能夹好的。

我开始也是用焊的,后来拆了一个别的板子上的插头,才发现原来根本不要焊。

另外如果楼主想要利用摄像头来进行姿态判断,难度好像大了一些吧。建议可以DIY一个红外平衡仪。
http://www.recherche.enac.fr/wiki/index.php/Main_Page
上面有老外的一个开源的固定翼自动驾驶项目,所有东西都公开,包括他上面采用的4轴红外平衡仪。

这个是那个平衡仪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