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接收机

楼主(2008-05-02):
买了个72M的4通道接收机。发现channel 4是ubec电源输入; 而我以前的天地飞接收机都是在通道3(油门)作为ubec输入的; 我该怎么接呢?

网友A:
这个不影响什么啊.先一阵乱接 用遥控器控制一下就知道哪个通道接哪个接口了撒

楼主:
怎么会没有关系呢? 我如果把电调的线接到通道4上面,那么遥控器的通道4就是左手边的升降舵变成油门了,别忘了,电调还连着螺旋桨呢。

网友B:
新手问题,还不听教导

网友C:
楼上说得是,现在菜鸟也很屌。

网友D:
还是按原来接
因为接受的各个通道的电压和地是并联的,所以没有关系。
呵呵,新人要虚心接受啊。

楼主:
当然虚心接受了,只是提出疑问,谈不上不停教导吧。多谢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