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舵机有点不同步

楼主(2008-05-02):
CCPM要求的是三个
舵机
同步的工作,我发现我的三个HPS18100舵机有点不同步
就想问的是舵机的同步是调配问题还是本身舵机的问题呢???

网友A:
用EPA调。
先把斜盘降到最低点,调整所有斜盘舵机舵臂到相同高度(最好以最低的那个舵机为标准)。可以通过观察比较十字盘上的3个CCPM球头来调整。
然后把十字盘升到最高点,按上面的方法把3个舵臂调整到相同高度后就行了。最好把油门舵杆放到中间,检查十字盘在中间时舵臂是否保持在相同的高度。

网友B:
舵机本身问题 除数码的外 一般的舵机都会 出现不同步的问题
可以找几十个中 挑选出 5个同步的 作为零件和配件

网友C:
2#楼正解,3#楼的,HPS18100舵机就是数码舵机

楼主:
EPA????????是什么吖???

网友A:
EPA
原帖由
枫囝
于 2008-5-2 13:48 发表
EPA????????是什么吖???
FUTABA遥控器调整舵臂行程的。

网友D:
那SWASH AFR功能中CHA,CHE,CHP 那是拿来干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