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抖舵原因

楼主(2008-05-02):
辉盛
舵机
打舵到尽头 会有轻微来回抖舵现象 请问是电位器的原因还是电路板的原因呀 要是是电位器的问题用酒精洗洗能弄好吧

网友A:
1.舵到尽头抖舵可能行程过量了,舵机把行程调小
2.讯号干扰或VR氧化、磨损也可能引起抖舵

网友B:
如果是电位器的原因从电位器的缝隙里点一点机油就可以!

楼主:
酒精大法治好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