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 插问题

楼主(2008-05-02):
  一直以来,不同厂家的T插都有兼容性问题,不是太紧就太松,严重的还接触不良!

认真看了一下手上几块电池的母插,正极和塑料壳的距离有大有小,
最窄的是4.19mm,最宽的是4.54mm,相差有0.35mm

楼主:
  电调的公头也一样有宽有窄!

最窄的是4.26mm,最宽的是4.38mm,相差0.12mm!

楼主:
当最宽的母插遇上最窄的公头时,正极的铜片相距可以有0.28mm!

这时候不是说接触不良,是根本上连接触也没接上,不通电呀!

楼主:
  把公头的负极铜片用小锉刀修一下,解决不同厂家不兼容的问题!

网友A:
就是这样,你最好用同一厂家的T插

网友B:
图片够清晰!用的什么相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你最好用同一厂家的T插

那就要用同一家的电池,还有要买到电池厂家用的T头!

现在把公头切掉1mm左右,大小通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够清晰!用的什么相机呀!

LD买了新机,把退役下来的 IXUS40 送我用。

网友C:
t插飞融化也是常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插飞融化也是常有的

我的450悬停电流约8A,全油门快到40A,

电池插头接触不良的话,飞个5分钟的话,会融化不是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