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手改左手

楼主(2008-05-02):
给位大哥些,有知道美国手改日本手的告诉我下下,我急啊?

网友:
我昨晚刚改,其实很好改的。q644131504

网友:
打开后盖,把油门上的弹簧压片换到另一边,把另一边(准备改油门的)的拉簧换到原来油门这边
如果是高级点的遥控,就设置一下,改成MODE1
如果是低级的,把那两个通道的插头互换即可

网友A:
你得先说说你用的什么控啊,我好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说说你用的什么控啊,我好告诉你,

              JR X378, 机械部分改过了,怎么设置呢? 菜单里找不到关于这部分设置。

网友:
没有用过,不知道!

网友:
要是ft6ex的就好了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