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华的控于E-SKY的控 哪个质量会更好 哪个会更好用

楼主(2008-05-02):
振华的控于E-SKY的控  哪个质量会更好  哪个会更好用

网友:
我感觉 esky的好。

网友:
只用过ESKY

网友:
我建议可以考虑TDF的控,国货里面就它的算作性价比比较好的。

楼主:
怎么回复的这么少呀 在此感谢老鸟们或是用过的回复 呀 谢谢

怎么回复的这么少呀   在此感谢老鸟们或是用过的回复 呀  谢谢

网友:
哪个都不怎么样,现在用的话最低也要用天地飞,其次就是FUTABA和JR,其他的想都别想了,买个6通以上的控一次到位,FUTABA现在版本的6通控建议不要买,功能还不如FF6呢,

楼主:
我说相对 哪个好一些 当然我也知道买 服他爸的好

我说相对 哪个好一些  当然我也知道买 服他爸的好

网友A: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ESKY的好,.而且是好得多.说到天地飞,我认为天地飞不如ESKY.实话实说!!

网友:
加上我自己的那台我已经玩过4台0404控啦。每个0404控都有个特点,就是把手指按到拨杆上不要推杆,轻轻按下推杆舵就会跳得要死。如果哪个通道没跳舵就调下微调,微调行程里总有个区段会调舵。我朋友的基本上会有一两个通道会有这种情况,我的四个通道都有这种情况,看来我是有RPWT啦!现在只敢拿0404来玩模拟器,上场还是用6EX。振华的控好用吗?我也想了解下,LAMA、004、688、两架固定翼已经已经用了我的6EX的5套记忆了,快不够用了。不过0404控的做工真好,不管是外观和内部都不错!和我以前用的FUTABA四通设备差不多的手感和外观。就不晓得有保修没。

网友(2008-07-02):
振华的2000二型在刚推出时的产品不错,距离远。
但现在的100便宜控,距离短,但也有个300地面遥控距离。
如会无线电的可以调整好,也是不错的,毕竟有PCM的底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KY的好,.而且是好得多.说到天地飞,我认为天地飞不如ESKY.实话实说!!

呵呵~天地飞那是肯定不如ESKY和华科尔的,人家早就打入国外市场了,TDF却还在国内混怎么跟人家比呀~

网友(2008-10-05):
振华的2000II还是很不错的。用过的才有发言权

网友:
振华的2000II是好

网友:
振华的控还能改成8通道的.很超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