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一步教你扩容电调

楼主(2008-05-02):
现在,电调变成35A的守护神了
(IRF7832   N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20A
导通电阻:4mΩ

SI4405   P型管(贴片)
耐压:30V
电流:17A
导通电阻:7.5mΩ
有少量以上芯片的存货,需要的请站内短信联系...)
同时向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的芯片资料查询网站:www.alldatasheet.com

网友: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网友:
拿到管子了~LZ人不错!

网友:
这样就不保修了~

网友:
这样会有副作用 ?

网友:
没什么付作用,发烧友的玩法而已.不精通电子的别学.注意,是精通,有很多简单的细节对初学者们来说却是想不到的,经验问题.当然,烧几次之后也就懂了,关键看你是为了玩电子还是为了玩电调.前者鼓劢多烧猛烧,后者奉劝别花肉价买豆腐

网友A:
这样改貌似有问题哦~电调上的管型号不一致,实际中,电流都先往内阻小的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貌似有问题哦~电调上的管型号不一致,实际中,电流都先往内阻小的流过……

按这说法,家里打开空调时所有其它电器都会没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具体的应该这样来计算:
为了简化计算,用直流进行分析:
并联在一起的CMOS管的两端电压相等为u,
CMOS管1内阻为r1,因此,通过的电流为i1=u/r1
CMOS管2内阻为r2,因此,通过的电流为i2=u/r2
通过电机的总电流为i=i1+i2
可以看出,通过CMOS管的电流跟其内阻成反比。
因此,最大通过电流的确与内阻的平衡有关系。
举例说明1:
CMOS管1内阻为10mΩ,最大允许电流为10A
CMOS管2内阻为20mΩ,最大允许电流为30A
那么他们并联起来,允许通过的电流其实应该为:
10A+(10mΩ*10A)/20mΩ=15A,而不是大家认为的40A!
举例说明2:
CMOS管1内阻为10mΩ,最大允许电流为10A
CMOS管2内阻为10mΩ,最大允许电流为10A
那么他们并联起来,允许通过的电流应该为:
10A+(10mΩ*10A)/10mΩ=20A
举例说明3:
CMOS管1内阻为10mΩ,最大允许电流为10A
CMOS管2内阻为10mΩ,最大允许电流为30A
那么他们并联起来,允许通过的电流应该为:
10A+(10mΩ*10A)/10mΩ=20A
举例说明4:
CMOS管1内阻为10mΩ,最大允许电流为10A
CMOS管2内阻为5mΩ,最大允许电流为30A
那么他们并联起来,允许通过的电流其实应该为:
10A+(10mΩ*10A)/5mΩ=30A

结论:
1。电调在扩容时,一定要注意,最好是使用同型号同厂家的
CMOS管,注意他们的内阻参数。如果不能匹配,就需要计算
他们真正允许通过的电流。
2。或者,将电调的所有CMOS管一起置换掉。
3。无论参数是否匹配,通过并联CMOS管的方法,都是能够
有效增大电调的容量的。

网友:
12楼说那么复杂做啥哦,欧姆定律而已,一百年前都已经不算高科技了.

并联就能增加负载能力,原有的器件在并联后的电流与并联前的电流相等,这是初中物理知识了.

楼主:
修理/扩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各个芯片的导通电阻是否平衡,最好是将所有芯片都换掉,
尤其是两片芯片并联时,这两片芯片最好是用同样的芯片,
以保证通过这两个芯片的电流大致相同,这样就不容易烧了。
我的10A电调,将6片芯片全换掉后,
一直用到现在,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