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 把cad2008的浮动工具条显示出来?

楼主(2008-05-02):
重新装了一次系统,就再也没搞出来浮动工具条,请教各位大侠,怎么才能显示浮动工具条呢?
在下谢谢了

网友:
什么是浮动工具条,我没用过2008.在右下角有个锁的标志你点一下看看

网友A:
怎么浮动工具条?

网友:
右下角有个锁的标志你点开后有个{全部}再解锁后就可以操作啦.在固定工具栏里点右键出现很多工具项,在想要的前面打钩,浮动工具栏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