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雨衣需要什么机器??

楼主(2008-05-02):
就是把各个部件,连接在一起的机器,而且还能保证水密,我想应该是个热熔类的吧?哪位大侠了解这个?能说说吗?

楼主:
查到了叫热合机

网友A:
不需要热合机,你手上就有——电烙铁加几张报纸搞定,原理可以多想想。多实践几次,这个雨衣很容易合成

楼主:
谢谢云浮版主!我试试看。好像小型的封口机也可以用来做这个东西

网友:
为热接缝好看,可在下面垫一锉刀,接缝就带有纹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热合机,你手上就有——电烙铁加几张报纸搞定

最好是电烙铁+聚四氟乙烯薄膜

网友:
电烙铁就行,把要粘一起的位子尽可能合一起,可以在下面衬东西(我一般用钢尺,厚度一毫米觉得粘合面刚好.),事先试一下,过了会破,轻了粘不牢.

楼主:
我试了试效果不太好,我这个电烙铁特别小,是不是这个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