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700

楼主(2008-05-02):
我用GM700加辉盛9G锁尾,总是会慢慢往逆时针方向飘!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不要说用401加9257之类的啦!

网友:
你已经知道正确答案了,就是401+9257

网友:
9g,速度不够~
这个是正常的~

楼主:
一定要用数码陀机???有用过的朋友给推陈荐个便宜点的呀!!!

网友:
56HB
不错`
我就再用
也是700的陀螺

飞越有卖,155元~

网友A:
如果是悬停的时候慢慢飘是没有设置好, 简单一点可以用方向舵的微调调一下. 如果是翻滚的时候会轻微甩尾, 那才是陀螺和舵机的不够快(401和9257这时候才能体现出好处来)

700和辉盛9K悬停和正倒飞航线足够, 慢速倒退航线也问题不大, 高速倒退航线会可能会突然掉头, 翻滚的时候会有15度左右的摆尾.

不过不想接受频繁炸机的挑战的话, 401和9257是好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悬停的时候慢慢飘是没有设置好, 简单一点可以用方向舵的微调调一下. 如果是翻滚的时候会轻微甩尾, 那才是陀螺和舵机的不够快(401和9257这时候才能体现出好处来)

700和辉盛9K悬停和正倒飞航线足够, 慢速 ...

说得具体  不说700  就连 GY400  006  + 9G   悬停 调好了一样可以 锁得很稳

网友:
GM700+D591锁得很好,前提是尾轴要很顺滑尾桨加配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悬停的时候慢慢飘是没有设置好, 简单一点可以用方向舵的微调调一下. 如果是翻滚的时候会轻微甩尾, 那才是陀螺和舵机的不够快(401和9257这时候才能体现出好处来)

700和辉盛9K悬停和正倒飞航线足够, 慢速 ...

貌似LZ还不会做这些动作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