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请问悬停阶段用什么样的电池比较经济实用~

楼主(2008-05-02):
新手求教,请问悬停阶段用什么样的
电池
比较经济实用~

网友A:
用:2200MA 15C 11.1V 的就可以了!
关于品牌就不多说了,怕说是托.
价格一般在:150以下的.
我用的是:花XXX
很不错!

网友B:
锂铁/锂锰是个好的方案啊!用S4够力便宜耐用

网友C:
我用的是2200ma12C的电池,才105元一组。我觉得练悬停绰绰有余了!一般450的悬停电流也就10A多一点而已,用15C的电池有点浪费。当然不过现在都时兴用15C或者20C的悬停,15C最便宜也得150左右吧!呵呵,具体情况还是要看你自己了!